固定翼远距离FPV方案,1.2g中转5.8g方案!

楼主(2015-04-13):
刚在飞翔FPV店看到,最完美的固定翼远距离FPV方案,1.2g中转5.8g方案
示意图说明:
因为远距离传输1.2g图传效果最好,飞机上使用柏通1.2g 1500mw图传发射机,发送到地面汽车上罗美1.2g接收机(平板,跟踪云台),图传再中转到5.8g 20mw微功率发射机上,传输给几十米以外的屏幕或aio眼镜接收。
这样方式,可以避免大功率遥控器直接干扰图传接收机导致距离降低或者屏幕闪动等现象,时时刻刻保证图传信号稳定。使用AIO眼镜还可以直接接受,操控着抱着遥控器100米随便跑动,信号也好!

网友:
这不就是方案了吗

楼主:
Myth  21:59:13
直接按他那图做不就好了。。。
把1.2g图传的音视频输出接到5.8g发射的音视频输入上。
还有5.8g图传要50mw的
Myth  22:00:58
还有他那433最好用接收机转433发射的方式,433发射机放在1.2g接收那里(离开几十厘米防干扰)

网友:
用1.2g不会被军警叫去喝茶?

网友A:
1.2和2.4都不是民用頻段,还是用5.8的,但是注意433要与5.8拉收机拉开距离,因为433发射功率较强会严重干扰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和2.4都不是民用頻段,还是用5.8的,但是注意433要与5.8拉收机拉开距离,因为433发射功率较强会严重干扰 ...

2.4不是民用的,那不是用wifi的都得叫去喝茶?

网友:
那不一样,1.2是绝对禁止的,2.4传输距离比1.2差不了多少,为什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少数人会选择

网友B:
这个方案多年前就有人做了 缺点是信号转发以后 画质下降,中间加上信号放大都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多年前就有人做了 缺点是信号转发以后 画质下降,中间加上信号放大都不成 ...

这个方案我也试过了,最大的缺点就是图像信号转发后,画质下降。最后还是直接信号输入视频眼镜中。

网友:
我去年也这样搞过 机载是1.2 地面接收1.2视频信号转接到5.8图传到遥控器或者显示器 结果死也不显示 后来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