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过电池的来说一下

楼主(2015-04-14):
买现成的电池太贵,我想买电芯自己组几个3s/5200的电池!如果你们自己买过电芯自己组过电池的话,说一下自组的电池续航时间和用现成的电池续航时间有没有差别?还有你们买电芯是在那个店铺买的?

网友:
之前看过5i的一个帖子,感觉还是不错的,续航好像要差那么一点点,比品牌电池还是比不上,买好的电芯的话性价比还是很好的

网友(点评):
哦,那我自己先组一块试试

网友:
花一千多买一块牌子的飞30分钟,一千多自组能组3块,就算差点,3块也能飞50分钟吧,所以还是自组划得来,再者,有的电芯不比牌子的差。

网友(点评):
说得对,决定自己组了

网友:
3S 5000MAH自组,一共用了90多元,F450,银燕2212 KV980,APM2.8,1045桨,数传,摄像头+200mW图传,整机重量1000g左右,微风悬停时间18分钟左右。
组装贴: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27&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看来自组的好,能给个你用的电芯淘宝连接吗?

网友:
好的电芯市场是不会有的,应该都是些淘汰的残次品

网友:
朋友TB搜索一下,26-30都有,5000mah的重量在115克以上的就可以,买的时候备注一下:上好镍片,容量务必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13):
这个对电池的内阻还有容量一致性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