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有关天7的第六通道设置三档开关

楼主(2015-04-14):
你好泡泡老师,我的控是天7,以前有个7通接受飞丢了,现在手里有个6通接收,我用的是naza lite飞控带GPS,飞机没有云台,我想把第六云台通道设置成三档开关,请问可以设置吗?怎么调,谢谢泡泡老师啦

网友A:
你的问题在这里。
泡泡老师,DJI、零度、CC3D、P2、M、MWC、FF、KK、兔子飞控汇总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这里。
泡泡老师,DJI、零度、CC3D、P2、M、MWC、FF、KK、兔子飞控汇总
http://www.moz8.com/for ...

你好泡泡老师,有关naza的视频我都向您学习啦,现在就是我的是天7遥控,用的6通接收,想把接收的第六通道从遥控器的V1旋钮换成K4的三档开关,这个不会调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泡泡老师,有关naza的视频我都向您学习啦,现在就是我的是天7遥控,用的6通接收,想把接收的第六通道 ...

设置不了

楼主: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