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不上

楼主(2015-04-14):
之前用的CC3D 不知道怎么回事,起飞后就一直后退,推全杆会稍微有一点用~请无视重心这些小白问题~因为一直都这样飞的~~
后来换了个MINI的CC3D,同样的地面站,硬是连接不起来,本以为要不就是飞控问题 要不就是USB线的问题,结果拿到朋友家一插,没坏,
都能连接上~但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就会显示   这样,就是RX没信号,TX要不24 要不48,要不72.....而且装好后插电池,电调是不自检的~求高手解决吖!!!!已经两个礼拜没玩了~~~   还有看系统的COM1串口 是没显示什么,但是用旧版的CC3D貌似是32串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5I那边没人理~来这边问下~~~

网友A:
重装地面站试试看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地面站试试看吧

试过了~从14版本就开始试 试到最新的都不行~~

网友(点评):
那你也只能等待高手出现了,要不你去问问泡泡吧

网友(2015-06-02):
我的也是,之前好好的,突然今晚失联了,果断换电脑,可以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远程我787563191

网友(2016-05-07):
我的正在烧制,到调电机速度那块失联了在就连不上了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咋的,换了电脑也不行

网友:
COM口罢工了而已,强行关机,重启电脑。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