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自己做!直播超详细自制飞控教程!(更新连线图)

楼主(2015-04-14):
前言:前几天在论坛出二手闲置(现在还没出出去,哪位有钱人求带走!),里边有一个自制飞控,同志们都希望我做一个自制飞控的教程,最然飞控的原创不是我自己。但是还没有系统的自制教程。所以本人秉着发扬DIY精神以及造福模友,抽出一点空闲时间做一个教程给大家,第一次做这种事,心里有点小激动呢。哪儿做的不好的还请各位模友多多指正!

试飞视频镇楼!!!

一:硬件篇。

本自制飞控其实就是mwc开源飞控!

准备元件:
pro mini 开发板一块(也可以是nano版本的)
传感器模块(这个看个人配置了,低级一点的就只要用gy-521(mpu-6050)模块就好了,虽然只有自稳功能,但是成本只要20多块钱,可以作为入门用还是足够了。想要功能多一点的就可以上gy-86(mpu-6050+hmc-5883l+ms5611)或gy-88(mpu-6050+hmc-5883l+bmp085)后两款的区别就是气压计。实际上功能是一样的,只是定高精度的别而已)。
洞洞板一张(最好是5cm*5cm尺寸的,因为这个尺寸的安装孔距是45mm,和标准飞控安装尺寸是一样的)
插针、电容、电线等等一些小东西。

首先要准备好上述元件,以及电烙铁等工具就可以开工了!(示范教程我是用的gy-521模块,其他模块连线一模一样的!)

第一步,把元件插到洞洞板上

第二步,背面开始焊接

别忘了正面还有两根线!淘宝上有很多种pro mini的开发板,不同的就是i2c(A4和A5引脚)接口的位置,这个自己看着接了。
a4接sda    a5接scl  这个千万不要接错了!

硬件制作差不多就这么多,等会晚上会补上连线图。最后再看看重量。

除了重量稍微比成品重一点之外,其他都没啥太大区别!关键是价格!20多元就能实现70多元QQ飞控所有的自稳功能。只不过没有QQ飞控的s.bus总线。(俗称sb线!!顺便吐槽一下qq飞控的这功能,目前也就扶他爸和大僵才有s.bus。能买得起这遥控的就不会用着飞控了,它的存在完全就是多余的!个人意见,不要当真!)

本来说昨天晚上发电路图的,但是有事给耽搁了。最近有点忙,软件部分明天晚上更新。
(本人文化有限,图也只能画到这样子了  )

网友(2022-04-05):
感谢,正愁接线呢

网友(2021-07-19):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n40直驱75mm桨的,很省电!

N40多大电流?用的什么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呱呱,就是觉得不好调mwc的pid值一直调不好

先调比例,微分和积分后调,比例感觉合适了再调微分,积分最后调,不要也无所谓

网友(2020-03-26):
固件出了吗?

网友(2020-02-05):
精品文章!学习了

网友(2018-05-01):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
看着不错,挺稳当的

网友B(2015-04-14):
赶上直播了   此帖必精

网友:
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好样的,狼是来学习的

网友:
精品文章!希望早点完成!

网友:
这个要顶上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赶上直播了   此帖必精

这个没看懂,萝莉群主的有刷四轴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上直播了   此帖必精

这个,,怎么名字???

网友A:
顶呱呱,就是觉得不好调mwc的pid值一直调不好

网友:
不错,就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看懂,萝莉群主的有刷四轴怎么样了?

我不是他…………

网友:
s.bus 用华科尔的遥控,刷上第三方固件,再来个山寨6200,就可以了呀!

网友D:
楼主这个和我做的30元飞控一样,不过我没有无刷设备,做的有刷370动力5030桨,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和我做的30元飞控一样,不过我没有无刷设备,做的有刷370动力5030桨,太费电了

我做了一个n40直驱75mm桨的,很省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n40直驱75mm桨的,很省电!

n40电机?用有刷电调带吗?还是飞控pwm信号加电阻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n40电机?用有刷电调带吗?还是飞控pwm信号加电阻驱动mos管?

加2502的mos管,不用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2502的mos管,不用电调!

哦,那就和空心杯小四轴的结构一样了。我也做了一个,好飞,就是机架不好弄。用泡沫做老摔坏

网友:
支持一个,啥时候也捣鼓一只

网友:
感谢楼主,马克一下!

网友(2015-09-08):
帖子沉了吗?没看到后面的啊

网友:
敬佩楼主,我也是比较渴望能自己做飞控的,因为市面上的飞控感觉五花八门,不知道怎么选,而且价格也是比较贵的,所以希望自己做一个就算不成功,成本也是在可承受范围的!希望楼主能把飞控制作你全套的资料发一份到我邮箱:1300196942@qq.com!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自己做,就是nx

网友:
楼主怎么不更新了~

网友:
精品文章!赞

网友:
有教程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E(2015-10-20):
GY-87 10DOF MPU6050 HMC5883L BMP180 传感器模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GY-87 10DOF MPU6050 HMC5883L BMP180 传感器模块可以吗?

bmp 180不能用

网友:
为什么不能收藏啊?等待更新!

网友:
楼主,你用的电容参数是多少?还有不加这个电容行不行?

网友:
这对新人来说真是莫大的帮助呀,太好了,讲得很清楚,后期就要看新人自己了解努力了

网友:
技术大帖顶一个,这个确实要花很大的时间功夫折腾啊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现在才被发现 可惜了  学习一下 有空我也折腾啊

网友F:
不顶不行,好东西,有空我也做一个,LZ快出第二篇呀,
请问LZ,要是用gy-86的话,软件里传感器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这种搭载结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顶不行,好东西,有空我也做一个,LZ快出第二篇呀,
请问LZ,要是用gy-86的话,软件里传感器应该如何选择 ...

哇塞。泡泡老师回我的帖子,真的有点受宠若惊啊。gy 86你就看看是哪些传感器的组合,然后在配置里选上相应的就行了、

网友:
我就知道,自制坑定是开源飞控~~~按图纸买上元器件自己焊。现在成品也不贵,没经验的自己弄未必能比人家用专业工具的好,当然最后还是鼓励一下。

网友:
不是很懂 我想在坦克里装个 炮塔稳定和炮管稳定 不知道用飞控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泡泡老师回我的帖子,真的有点受宠若惊啊。gy 86你就看看是哪些传感器的组合,然后在配置里选上相 ...

快出第二篇,软件如何修改,输入输出端口,固件里要改一下才能用吧?

网友(2015-11-25):
手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好厉害,有启发,帮顶!

网友(2016-01-17):
赞一个,棒棒棒。。。。

网友:
不错!可以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

网友:
绝对加精

网友(2016-07-18):
能发一个详细一点的电路连接图吗  看不懂怎么连的啊

网友(2017-01-18):
好贴顶起来,好好学习天天炸机,哈哈

网友:
没有了,看到最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