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lheli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我用Arduino nano v3的板子。下好驱动了。然后打开BLHELOTOOL这个软件。为什么没人别的朋友发帖那样最下面语言栏有一句话 ?我怎么刷都是显示连接失败。我也接电池了 电调也焊接了线 选了COM还是不得 求指教

网友:
请参见这里!!!

电调知识集锦!
http://www.moz8.com/thread-41029-1-1.html?x=9

网友:
Arduino,需要用ISP下载器重新刷写Bootloader,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5-05-26):
直接用  BLHeliSuite 刷吧,我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