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航模电池组 3S 5000maH(老晋DIY第四贴)

楼主(2015-04-14):
老晋玩无线电20年了,玩多轴才几个月,发此帖也是给刚入门的,动手能力好的,会一点焊接的模友参考。

重要提示:锂电芯短路电流大,自组有风险,模友务必确认有能力再自组!

需要的材料:
1.锂电芯  (C数、容量根据各自需要)
2. 16/14/12/AWG线,及T插或者XT60插头或者JST插头  (也是根据各自的需要)
3.平衡头带线
4.合适的热缩管
5.胶带 (固定电池,防止焊接时短路)
6.大于35W的电烙铁,焊锡

步骤:
1.锂电芯按照正负极串联做好标识,极耳贴上胶带防止短路,然后叠起来。

电池串联焊接示意图
2.一片一片焊接,焊一片拆一片极耳上的胶带,电池串联好后焊接AWG线、插头和平衡头,焊接接口间填入热熔胶。
上锡量要稍微大一点,焊点要饱满,务必确认没有虚焊。

3.3M双面胶贴焊接面,电池上最好贴3M胶带保护(老晋为了减轻点重量没有贴),然后热缩管伺候,完成。然后就可以充电,测试了。
完成后务必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否正确,然后BB响测试各锂电芯电压是否基本一致,差距太大就是没有焊接好,或者锂电芯受到高温焊接损坏,然后检查是否焊接好。焊接没问题就拆开换掉损坏的锂电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几次,B6充进去5200-5500,放电4500-4800,B6只能够2A放电,放到3.5V。

B6最大放电电流不是只有1A吗

网友A:
不错  我也组了一块4S5000mah的 目前来看还不错 我的电芯26一片买的 楼主多少钱买的  还有 焊接电池那里可以加块pcb板 比较好焊接 也不容易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模友支持,电池28买的,本来想自己做个PCB,很简单的,想想会增加重量就懒得做了,热熔胶固定^_^
测试 ...

嗯  我的600轴距四轴 带云台和山狗 起飞重量1.8kg    可以飞17分钟  下来电压单片3.72左右

网友(2019-10-26):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这种自组电池安全有保障吗?

网友:
大神都是宁了!!!!!

网友(2019-09-10):
牛人就是牛人,谢谢分享

网友:
好详细的教程多谢分享!!

网友(2018-08-14):
引用 楼主:
也不是,看需要吧,尺寸,容量,价格。

反正我的电池基本都是自组的,实惠。 ...

经常买的店店说一下呗,晋老师

网友(2015-04-14):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沙发板凳一起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也组了一块4S5000mah的 目前来看还不错 我的电芯26一片买的 楼主多少钱买的  还有 焊接电池那里可 ...

你的电芯在哪买的?上个链接呗!

网友C:
测试没测试放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也组了一块4S5000mah的 目前来看还不错 我的电芯26一片买的 楼主多少钱买的  还有 焊接电池那里可 ...

多谢模友支持,电池28买的,本来想自己做个PCB,很简单的,想想会增加重量就懒得做了,热熔胶固定^_^
测试了一下F450,1kg多点起飞,悬停18分钟左右,老晋也比较满意。
其实电池组还是比较简单的,自组成本是成品的1/2左右,会焊接的模友自组是很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没测试放电容量?

测试了几次,B6充进去5200-5500,放电4500-4800,B6只能够2A放电,放到3.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芯在哪买的?上个链接呗!

多谢模友支持,淘宝很多,避免广告之嫌就不放链接了,25-35都有,我选的是卖28这家,B6充进去5200-5500,放电4500-4800。

网友:
好教程,顶了

网友:
测试应该是在上热容胶之前。

网友:
嗯,好技术,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最大放电电流不是只有1A吗

山寨B6,75块钱的,有2A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的600轴距四轴 带云台和山狗 起飞重量1.8kg    可以飞17分钟  下来电压单片3.72左右 ...

4S?
450  3S,随便飞飞不到20分钟,老晋感觉不错了,最早用成品3S  2200,才7-8分钟。

网友:
学习了 字数  字数字数

网友:
电芯那家好推荐一家

网友:
学习了,找空弄几个装来试试

网友D:
其实我看了很多自主电芯的.发现别看评论.和卖家介绍...首先容量.评论说足的.也要注意有人评论是从最低电压例如3.5   3.6开始充电的.我不明白飞机怎么在那个低电压也敢继续飞行,按照卖家电芯5000的容量.算他从3.6开始冲既然有回复冲了4100左右.....其次看放电...很少发现放电压降这个问题.好的电芯.压降很慢的....我既然看到有些压降每片可以压降到0.7左右的....其实是我选择不会要这种  了......当然最大放电....都可以释放...............持续放电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看了很多自主电芯的.发现别看评论.和卖家介绍...首先容量.评论说足的.也要注意有人评论是从最低电压 ...

淘宝很多评论,有些是第一次充电就看容量,肯定不足的。
关于充电,三个循环后,一般3.6-3.7起,4.2结束,再看容量。
关于续航,不同的供应商,C数不一样,压降肯定不一样。玩自组的基本都是玩性价比的机器,450之类的,S550估计顶天了,暴力飞的估计很少,15-20C也够用了。
当然,玩中高端机器的,都是不缺钱的,玩4-6S 10000mah大有人在,自组根本就不在眼里。
手头紧的或者有兴趣的朋友自组电池,成品一半左右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如果买到良心电池就更知足了^_^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很多评论,有些是第一次充电就看容量,肯定不足的。
关于充电,三个循环后,一般3.6-3.7起,4.2结束, ...

良心不关事.....目的都是为了生存而去盈利...................................

说内阻吧.....买个C数差不多的也是标30.贵的也是标30.内阻都是一样2左右...............对比过很多个了.不可能会低在几年前油时间的电池稀有没的比时代........现在随便一比都是内阻差不多

容量........就是冲那么一点........怎么飞起来就是不一样呢.....................................没力.......快没电...........11.8V   OSD数据或者BB响    久久压降个总体1V多....一下又回声..................我是新手...真心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良心不关事.....目的都是为了生存而去盈利...................................

说内阻吧.....买个C数差 ...

关于压降大,2个情况:1是C数不够,如果你用小容量电池,建议C数大一点,大容量C数可以小一点。老晋玩2200mah就用30C,5000mah25C,都没问题。2焊接有问题,有假焊虚焊,导致大电流压降大,或者就是电池有问题。
关于充电,老晋BB响设置3.7V还可以玩半分钟左右,时间足够降落了,落地差不多3.7V,然后充电。
如果你每次总是充不多,2个情况,1.你的电池有问题了,2.BB响精度不够,设置3.7实际3.8  3.9就报警了,用万用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5-06-24):
整个电压回传,能直接看就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E:
组装电池c值怎么选?对这个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组装电池c值怎么选?对这个不太清楚。

看你电机的功耗,一般2212的单个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A,4个就是40A,容量5000mah的电池,8C就够了。
所以对于多轴来说,不是小容量的电池,一般大于20C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你电机的功耗,一般2212的单个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A,4个就是40A,容量5000mah的电池,8C就够了。
所以 ...

我是不清楚c值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不清楚c值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电池容量,5000mah就是5A每C,2200mah就是2.2A每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模友支持,电池28买的,本来想自己做个PCB,很简单的,想想会增加重量就懒得做了,热熔胶固定^_^
测试 ...

Pcb就是电路板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就是电路板是吧

对,一般买电池的地方都有,1-2元一片。

老晋相信自己焊接质量,都省掉了,关键是省的重量。

网友E:
极耳不粘焊锡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耳不粘焊锡怎么办?

1.正极一般都是铝片,务必让卖家上镍片。

2.使用大功率电烙铁,50W以上,焊锡膏助焊。焊好了,仔细用酒精清洁一下焊点,因为焊锡膏有腐蚀性。

网友F(2015-09-10):
新手学习      自己DIY才有成就感

网友:
请教老晋,你的电芯是哪买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学习      自己DIY才有成就感

主要是实惠,一半左右自己搞定,剩下的钱,买好点的电调^_^

网友G:
学习了,打算自己买电芯自己动手做一个!节流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打算自己买电芯自己动手做一个!节流开源!

祝爽飞!

网友H:
请问我焊的时候,老是焊的不圆润,拆焊了好几次,线都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我焊的时候,老是焊的不圆润,拆焊了好几次,线都不美观。。。

第一确认电烙铁功率足够,第二用点松香或者焊锡膏,最好是松香,就可以了。

网友(2015-10-18):
高手,学习,准备自己做

网友I:
请问老晋,您电芯一直用的那家的吗?

网友:
1A那是长时间不用保护电池的模式

网友J:
顶起,不会的朋友想制作电池,第一块电池负极接第二块正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起,不会的朋友想制作电池,第一块电池负极接第二块正极啊

对,就是串连,节点处焊接平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老晋,您电芯一直用的那家的吗?

也不是,看需要吧,尺寸,容量,价格。

反正我的电池基本都是自组的,实惠。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不是,看需要吧,尺寸,容量,价格。

反正我的电池基本都是自组的,实惠。 ...

烦请老晋大哥给个电芯的链接吧。我飞四轴的。准备组6s5000mah或者10000mah的电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烦请老晋大哥给个电芯的链接吧。我飞四轴的。准备组6s5000mah或者10000mah的电池。谢谢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463652072.26.DUdOvL&id=41648810322

这家的电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463652072.26.DUdOvL&id=41648810322

这家的电 ...

谢谢老晋大哥。

网友K:
我也准备自组,山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准备自组,山精用

实惠,好用,自组留意焊接和绝缘,一般都会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