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MININOSD问题

楼主(2015-04-16):
OSD是连接APM的,前天刚用过,还是好的,用过之后连接线没有动过,所以线肯定是连对的,昨天想飞一下的时候,通电之后图传显示器没有OSD信息,按复位键没有版本号显示,断电重新上电之后,图传显示器直接显示无信号。OSD没连APM,直接给5V电,图传显示器能显示图像,我OSD是5v和12V供电的,JP1没有短接。请问泡泡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A:
  测量5V电压是否低于4.8V,低的话从电调取5V或别外加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5V电压是否低于4.8V,低的话从电调取5V或别外加UBEC

现在电压有4.9V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压有4.9V了,但是还是不行

连接电脑,看能否刷固件。

网友(点评):
固件也可以刷,就是连apm就显示没信号

网友(2015-08-01):
把osd的tx断掉 只接osd的rx到飞控的tx  实现osd只接收不发送数据 有可能是和你的数传干扰了吧

再不行 就最小化测试  只留osd 图传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