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怀孕,我帮它放气结果

楼主(2015-04-17):
电池有些气体我就想把气放掉,结果电池废了。。当我拿针刺破电池时火花伴随着一股气体涌出,电池温度迅速升高,吓得我赶紧把电池扔进了水盆里。过了好久我拿了出了量一下电压就剩3V左右了,充电也从不进去了。上网一查给电池放气的还不少呵呵

网友:
我的也鼓了  是不是要没用了

网友:
一点点鼓没事的可以继续用

网友:
扔进水盆……

网友:
放气容易造成短路,瞬间着火的

网友:
电池出厂时要抽真空的,产生气体鼓了,就影响到电池的导电性。但放气就更不行了,放了气,电池就废了

网友:
你用针?那还不短路!用牙签

网友:
千万不要放气   要放到0v  在处理

网友(2016-02-12):
肯定是刺到里面的基片了,如果只是刺破外皮的话,什么事也没有,放了气用胶带粘好还能用。

网友(2016-06-06):
充电电池都有放气孔的,以免发生过充时爆炸的,一般是一个小钢珠堵住的,捅一下就可以放气了,但是气体也会含有电解液,对人体有腐蚀作用,尤其是对眼睛有伤害,一般我不建议这做。

网友:
楼主太猛了,你没看过户外生存节目中就是把锂电池扎破来取火吗?。。。。。

网友:
扔水里不会剧烈反应就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