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六轴,电机如何排列

楼主(2015-04-17):
本人新手买了六轴不知道电机如何装法,怎样排列请教一下高手,有图的最好发个图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连接地面站,找到鸡架模式

网友:
在那里看电机布局以桨的正反

楼主:
我想飞十字,马达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飞十字,马达不知道怎么装

首先APM刷新固件,固件为四轴模式,然后再调参工具中模式选择为四轴+后面工作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