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平稳降落有什么技术吗?

楼主(2015-04-17):
新手推油门把四轴弄上天很简单,看着忽悠忽悠的心理没底,直接操作油门降落吧,油门位置与下降速度很难匹配,一不小心油门弄的太小了,直接从半空中掉下来就炸了,当然可以设置个降落模式与遥控器某个开关对应(我设置的是k4),难道大家降落都切换到降落模式吗?还是直接减小油门降落?
其实我认为炸机很大原因都是油门控制不好造成的,在四轴飞起来之后,飞控算法设计如果能够限制最低油门比定高时的油门输出稍微小一些,保证能够降落就行,否则一慌张把油门回零,只能看见四轴自由落体了。
新手最关心的不是四轴怎么上天的,关心的是怎么平稳降落

网友:
第一次也是油门大起大落炸了

网友:
保持一种信心,  还有多炸你就会了

网友:
控的油门曲线设平滑一点

网友:
搞块百洁布绑起落架下面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试了

网友:
只要是多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油门尽量少推少减,很灵敏的

网友:
我的机还没调好,不敢飞。

网友:
飞多轴没炸过   收油慢点就是了 别一次性打到底

网友:
油门控制要精细,不能大起大落,练多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只能多练,我开始也是很难降落,高脚架每次降落都要翻,飞熟练了降落每次都很请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