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穿越现场组装

楼主(2015-04-18):
首先把一些小零件做好,比如摄像头,把摄像头固定在前板上,有的机架是两颗螺丝固定,有的是四个螺丝固定

楼主:
对了,把你的cc3d外壳拆了吧 我觉得很难看,用四个尼龙螺丝顶起来很不错,对了,千万不要用金属的,尤其是炭架,碳板表面有镀层是不会导电的,但是它的截面那可是优良的导体 不想自动拉烟的话就老老实实用尼龙柱

楼主:
两个的就是图片上锁了螺丝的地方,把螺丝拆掉,然后把板子和镜头加在放镜头的板子上,这样炸鸡不会把镜头炸坏,如果你的是四个螺丝位固定的话,推荐这样安装

楼主:
安装机架部分了,先把几个铝柱和机臂装上,注意,螺丝要打螺丝胶,不然掉两个你就知道蛋疼的

楼主:
我就是锁两个螺丝固定,前面说错了,不用拆,直接锁在板子上,当然我的板子自带夜航灯,不用外装灯板了,晚上夜航亮的刺眼,还有开关控制,不想用了直接关闭就可以了,
在把摄像头装在板子之前记得要先把线焊好,留足够长的先来应付后面的组装

网友:
要火,嘎嘎………

楼主:
然后把机架二层和三层的垫高柱装上,这个高度可以把电调放在里面,完美的解决了布局问题,这个垫高柱有的配的金属的,有的没的尼龙的 ,我这款机架是3d打印出来的,强度足够了

楼主:
现在开始搞电调和分线板了,我的分线板是直接把最下层的碳板改成电路板的,所以不需要外挂分线板,把电调的线剪到合适的长度注意正反,别接错了,把四个电调都焊上吧,焊接好后根据电调的位置给它编号,不要搞贴纸,容易掉,直接用烙铁头写数字

楼主:
装完电调就可以合上下板了~在装好下板之前要把附件如灯板啊,图传啊,摄像头之类的线引好,不然再拆装就很麻烦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优化了,以后装机会更加简单。
记得要把电调输出线穿过机架连接机臂的两个螺丝之间,电调信号线要拉出来,由于我提前写过编号了,所以随便穿过来就可以了
我不喜欢把电调线插在飞控上,就直接把飞控的几个引脚全拆了

楼主:
在装好电调之前要先把附件线 引出来或者塞进去 最后把飞控用螺丝锁好就OK了

楼主:
然后是接电机,把电机的三条线对应电调的三条线焊接好,简单做I下绝缘,然后接地面站让电机转起来,测试下正反,完了就可以把电机装在机臂上了,不要把线穿过机臂,应为机臂是易损件,如果你只坏机臂不坏电机的话,又恰巧你的电机线 穿过机臂安装,那么,将会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楼主:
完了再把XT60的座子焊上,然后由螺丝直接固定在机架上成为一个整体

楼主:
最后接上图传的电源线就可以盖上上盖连接电脑调参了

楼主:
对了 再装上刹车灯,高速穿越不怕追尾

楼主:
图片拍得太多可能有点乱,大家将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