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挂山狗自动调参,扎带+热缩管=?

楼主(2015-04-18):
又一次惨炸!!

扎带+热缩管

复活,试飞都OK,就是硬挂山狗果冻厉害。还得改进。

网友A:
我的450挂手机用一条扎带绑,,手机下面垫了块海绵空中居然震动电了,感觉最起码得用两条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挂手机用一条扎带绑,,手机下面垫了块海绵空中居然震动电了,感觉最起码得用两条扎带

硬挂肯定会有震动,现在心思怎么减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挂肯定会有震动,现在心思怎么减震。

我就是寻思用海绵减震,不晓得电机震动让海绵有了空隙手机就滑了出去,眼睁睁看着新手机在空中摔下来完全报废了    还是宁愿买个山狗分风险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寻思用海绵减震,不晓得电机震动让海绵有了空隙手机就滑了出去,眼睁睁看着新手机在空中摔下来完全 ...

晕,新手机。。。 你还真敢挂上去啊。 默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新手机。。。 你还真敢挂上去啊。 默哀。。。

红米1S买回来还不到一个月,手机的成本还是重新维修的成本都可以买两山狗了,做事马虎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1S买回来还不到一个月,手机的成本还是重新维修的成本都可以买两山狗了,做事马虎的教训。。。

要么808也可以,应该比较抗摔,这都是经验啊,入魔就是坑啊,慢慢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挂肯定会有震动,现在心思怎么减震。

鸡架的问题应该也是一个问题,山寨鸡架很软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桨,估计这个桨也很便宜吧。

网友C:
用两根绑带,飞上去毫无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架的问题应该也是一个问题,山寨鸡架很软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桨,估计这个桨也很便 ...

普通几块钱的桨,还有一对全碳的现在还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根绑带,飞上去毫无果冻

好装备,我没有减震版 硬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几块钱的桨,还有一对全碳的现在还不敢用,

估计桨平衡都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