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泡泡大师,乐迪AT9怎么设置CC3D。。

楼主(2015-04-18):
请问泡泡大师,我用乐迪AT9怎么设置CC3S的飞控,用的QAV250

网友:
新手课堂,乐迪AT9遥控器的基础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9868-1-1.html?x=0

网友:
1-4通道不动,设置第3通道反相,设置5 6二个通道在三档开关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