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银燕、新西达 30A电调娱乐对比(老晋DIY 第五贴)

楼主(2015-04-18):
老晋玩多轴才几个月,有幸拿到论坛送的一个HR 30A电调,手头玩着的是XXD和银燕,都是30A的,就做个做工、元件、主观响应速度的对比,纯属娱乐,仅供参考。

注:XXD电调已经刷了Simonk固件,银燕本身就是BLHeli固件,HR上电听提示音应该也是Simonk固件。
Simonk固件和BLHili固件的区别仅仅是BLHili固件可以调整参数,别的都一样。

1.拆开看PCB和做工(老晋喜欢拆机,什么东西都喜欢拆开看看里面的元件)

重量:XXD 25g,HR 27g,银燕 29g

散热片

MOS管:都是N沟道MOS管6片

2.元件

主控单片机芯片:HR和XXD都使用ATMEGA8,银燕用的应该是是和好盈一样的SIL F330。

电源部分:HR和XXD都是控制部分用单片78L05供电(理论电流100mA),银燕共用BEC的5V。
三款电调BEC都是2片78M05或78D05并联
(理论电流1A)

散热片:HR最好,银燕其次,XXD最小

做工:用料、元件排列、焊接质量,银燕最好,HR其次,XXD第三。

3.响应速度

电机:银燕2212 KV980,电池:自组3S 5000maH,电调都校准油门行程后测试。

注:XXD电调已经刷了Simonk固件,银燕本身就是BLHeli固件,HR上电听提示音和XXD电调刷Simonk固件后一样,应该也是Simonk固件。
(Simonk固件和BLHili固件的区别仅仅是BLHili固件可以调整参数,别的都差不多)

实际试用:HR和XXD,油门推到80%多点会有个小跳跃,银燕0-100%都比较平顺。老晋没有玩过高级电调,这三款总的来说三款电调油门都比较细腻,很跟手。

测试视频老晋正在努力学习中,后续没问题的话将补上。

注:个人娱乐性质测试,不负任何责任!

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
朋友做的KT板的JJ不错哦^_^

网友A:
我以前也有个xxd30a的电调,大油门空翻的时候一下子拉烟烧了,拆开和你的xxd很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有个xxd30a的电调,大油门空翻的时候一下子拉烟烧了,拆开和你的xxd很不像

老晋玩330和450,几个月前前都是XXD的电调,感觉绿色PCB的版本比红色好,应该也是这几年XXD开始改进了,做工比以前模友贴出来的图片好多了。
光看元件、地线加焊金属线,就感觉还可以,普通玩玩够了。特别是刷了Simonk固件后,真是差别很大,响应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晋玩330和450,几个月前前都是XXD的电调,感觉绿色PCB的版本比红色好,应该也是这几年XXD开始改进了, ...

我两年前买的,也就黄皮蓝线的,里面的焊接分布完全不一样还没有那条地线,大油门的时候桨打到东西卡一下就烧了,到现在一直用好盈没买别的

网友B:
是不是只是用在多轴上合适,固定翼用没必要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是用在多轴上合适,固定翼用没必要刷

对,当然响应快了,飞固定翼也是有点好处的。

网友C:
xxd好像有不同的版本或批次,有一种是双面加散热片的有一种是只有开关管那边才有散热片的。我的xxd电调油门曲线能明显感觉到三段,有两个跳跃点,用舵机测试仪测试跟控基本一样,应该不是油门没校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好像有不同的版本或批次,有一种是双面加散热片的有一种是只有开关管那边才有散热片的。我的xxd电调油门 ...

老晋的8个XXD应该是2个批次,4个红色PCB,4个绿色PCB,刷完固件后6个都很平顺,2个红色PCB的有小跳跃,应该是电调本身的原因。后续入手的银燕就都很平顺,HR的一个和2个XXD一样,80%油门多点有个跳跃。手头2个四轴8个电调就剔除了有跳跃点的,备用了。

网友(2019-05-14):
新西达是最便宜的,性能一般般,atmel单片机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