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av2急速转向不稳,感度如何调整。

楼主(2015-04-18):
nazav2急速转向不稳,感度如何调整,风力5级!

飞越680
4110电机
乐天40A
1255碳纤维

我现在的感度调整如下:

如果我急速转向就会旋转摇摆,视频如下:

网友:
V2的蓝牙模块 你用的是哪个啊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不能急转向的,感度好象太高了,还有就是主控没安装在正中心

网友(2018-12-08):
可以尝试一下,电机倾斜个3~5度,大疆精灵的电机就是有倾斜角度,方便改变航向的时候,降低电机转速差,就会比较稳定些,电机倾斜也几乎不影响续航,有兴趣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