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Pm编码器

楼主(2015-04-19):
请泡泡老师看看我这么插对不对

网友A:
只通告诉你,接收机这边线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通告诉你,接收机这边线没接错,

谢谢啦,天九最后一个通道是接什么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天九最后一个通道是接什么的呀

PPM转换器最多只能接8个通道,第9通道你可以去控制云台或相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转换器最多只能接8个通道,第9通道你可以去控制云台或相机呀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转换器最多只能接8个通道,第9通道你可以去控制云台或相机呀

云台和相机都要控制,这线怎么接,怎么设置遥控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和相机都要控制,这线怎么接,怎么设置遥控器呢

8 9通不接PPM转换器, 一个接相机,一个接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 9通不接PPM转换器, 一个接相机,一个接云台,

谢谢老师,新手问题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