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HZ的模型用GPS测速仪

楼主(2015-04-20):
GPS测速仪市面上有很多,但1HZ刷新率的居多,这对于加速度不亚于《速度7》里超跑的模型来说,这样的刷新率很难体验到其中的速度与激情。
所以针对以上问题我搞了10HZ的GPS测速仪。10HZ意味着一秒内更新10次速度数据,正好适合模型这种速度变化快,但不能长时间保持的运动物体。
图片就不重新制作了,使用之前在arduino.cn里发布的图吧

为了进一步减轻重量,将这款测速仪分为两部分来工作。首先将显示屏拆掉,只用最少的东西放到飞机上,记录GPS数据到TF卡里,降落后再接上显示屏来回看记录。也可以用记录放在GOOGLE地图上观看飞行轨迹。

飞行模式
数据分拆

分拆的结果

新旧版的处理速度对比

楼主:
因为这东西做了快两年了,应吧主要求转发到这里,V2板的原理图记得不太清楚了,先将就看旧版的原理图吧,基本的东西没变,只是显示部分接线不同

贴子里的东西我是用 microduino.taobao.com 里买 Microduino-Core 和TF卡模块再山寨一个3.3V的电源。
GPS模块是BeStar bs-126模块。用115200波特率,10HZ刷新率。也可以用M8N之类可以有10HZ的模块。

源代码在这里

相关的库文件
LCD5110_Basic.zip (176.01 KB, 下载次数: 101)

网友:
赞一个,原理同1HZ吗?这个测速仪能不能同时做定位用?

楼主:
这里说的10HZ是指GPS模块的刷新率,用1HZ也是一样的。这与处理模块本身没关系。你接个20HZ,甚至100HZ都可以的。

我这个测速仪是记录GPS最原始的NMEA数据,里面不止包含速度、经纬等信息,就连卫星数,每个卫星信号强度偏航角度等也有纪录。

网友:
诶哟,屌爆了

网友A:
这个不错,最近一直想在做!Arduino论坛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最近一直想在做!Arduino论坛看到的

我就是首先在Arduino.cc论坛里发布的。为了让更多朋友看到就转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首先在Arduino.cc论坛里发布的。为了让更多朋友看到就转过来了。

请问LZ用Arduino 328 mini板可以做吗?
手上只有328P的mini板子了~~
还有能给我一下你的接线图吗??

楼主:
当然可以,原理也是一样的,只是MINI比我这个大一点点。如果会打板应该更小。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TF或SD模块不要买那种只有电阻的模块,那种很桃人品。
建议买带电平转换的。例如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16.HcdN8E&id=19306030373&_u=o1dome48efc

其它的就是按源程序的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A:
LZ我用了你的程序直接编译不通过啊!
很多错误的地方啊!我想用328P的板子
能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用了你的程序直接编译不通过啊!
很多错误的地方啊!我想用328P的板子
能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吗?

缺少相关的库文件。已将其上传到二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东西做了快两年了,应吧主要求转发到这里,V2板的原理图记得不太清楚了,先将就看旧版的原理图吧,基 ...

其实在昨天发完贴后一会就搞定了,就是没有5110的库造成的!
不过还是得感谢LZ上传附件!!

网友(2019-03-18):
好,这个东东,我喜欢。

网友(2020-05-04):
楼主你好。没有HC05.H的库啊

网友:
pix可以用吗

网友(2021-08-02):
很受用,下载了数据测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