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六轴 安装图 服务魔友 方便自己

楼主(2015-04-20):
最近看论坛上好多小四轴的  要不就是大六轴的  也可能是我没找到
    自己组了个大疆的F550  上图  安装 调试  请大家给点意见  持续更新  也给新入魔的朋友们一个参考 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

配置如下
机架: 大疆F550                                             1副
电机: 飓风U2216 900KV                               6个
电调: 好盈铂金30A                                        6个
飞控: 大疆NAZA-M  V2                                1套
桨   : 乾丰 1045     仿APC 1047                    各3对
电池:花牌3S 2200                                         2块
脚架:ATG 多轴DIY
(可以并联一起当4400用,后期 调试好了再上4S的)
暂定:
云台:  2轴的吧先
图传: 创新科 5.8G 图传 TS835 600MW 图传发射机
显示器:鹰眼旗舰版一体带接受    双天线    蘑菇头+14DBi
摄像:据说新出的小米小蚁的不错  完爆山狗

楼主:
电机还没到   其他的都全了   开始干活

楼主:
打孔的时候吧+极的板子给打到一起了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

电机还在路上  估计明天会到吧

楼主:
谢谢狼哥   主要是看论坛上关于小六轴的帖子太少了   最近也在摸索着调试

网友:
继续上图,我最近也要组装四轴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一测 正负极有没有短路

楼主:
电机刚刚收到  继续上安装图
兄弟6个   排排坐  分果果

大量的焊接工程

网友:
加油,等你的图呢。我也要做六轴的呢,先看看你的成果

网友:
你这个f550买的哪个店的那

楼主:
电调逐个校正油门【记得看电调是3根线(带BEC)还是2根线的(没有BEC)】
如果是不带BEC的话,我的是T8FG    R6208的接受     电调接3通道   随便找块动力电池(记得要转接头哦),图里面我的用的是T8FG自带的电池   正好不用换接头了

楼主:
媳妇怀孕了   昨天晚上一直在催  忘了给拍照了
连线的话有泡泡老师的视频  可以看一下
  主控有大疆的视频  模仿着做   我是定义红色为机头
晒晒自己的装机布线

楼主:
激动的心情   可以去首飞了

楼主:
首飞有个小炸    还悠久是 GPS定位的时候    飞机老是向左前  还有左后 飘      今天大概2级小风左右
出去激动了  第一块电没上电压保护    结果直接6分钟大概不到1米的地方掉下来   脚架缓冲了   机器没事

楼主:
第一次的视频   小区人太多 都没办法调感度

好在损失不大   脚架的弹性 避免的桨和机架的损坏

想问下狼哥    来回的飘是感度  还是什么    我用的默认感度
125 125 125  100  100
125 125

楼主:
第一次飞行6分    3S 2200MAH    下来一块电压到2.98了    实际冲入1700mah     我按的1800G算的

飓风的2216  力效  有9.45g/瓦      相当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