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跪等大神,帮我看看cc3d mini上的这个元件是啥?

楼主(2015-04-20):
有大神否?求解答,谢谢,万分感谢

小七版主答复:

这个应该是 3.3V LDO 稳压芯片,如果能提供高清大图,说不定可以给你型号,不过你问这个元件干嘛?

网友A:
好像是外部扩展件

楼主:
网上有这块板的电路图吗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外部扩展件

网上有这块板的电路图吗

网友:
目测是个3.3v稳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这块板的电路图吗

没有

网友B:
3.3V LDO 稳压芯片,如果能提供高清大图,说不定可以给你型号,不过你问这个元件干嘛

楼主:
飞控不小心被我烧掉了,检查出来是这个元件

引用 网友B:
3.3V LDO 稳压芯片,如果能提供高清大图,说不定可以给你型号,不过你问这个元件干嘛 ...

飞控不小心被我烧掉了,检查出来是这个元件被击穿了,想自己修复

网友C:
一般sot-23-5的LDO,pin1输入,pin2 GND,pin3 EN,pin5 out,查查看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C:
一般sot-23-5的LDO,pin1输入,pin2 GND,pin3 EN,pin5 out,查查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