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不稳

楼主(2015-04-20):
为什么我的四轴稍加一点油门就向前栽下去了啊
我对过油门行程了啊一个一个对的
也调过中心点和传感器了
我用的qq飞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转向对不对还有桨有没有装错

网友:
感度调低点

网友A:
微调下感度,我的之前也是这样,但后来调一点钟方向左右就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调下感度,我的之前也是这样,但后来调一点钟方向左右就好多了

一点钟方向岂不是感度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钟方向岂不是感度更高了?

不知道了,我的就是调到那里就好飞了

网友C(2016-10-26):
遥控器通道正反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通道正反设置对了没有?

遥控器正反怎么调

网友(2016-11-25):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正反怎么调

要看看是什么遥控器了,在设置菜单里面都有的。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换一个飞控吧,

网友:
我能说垃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