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域大功率移动电源输出测试10A版

楼主(2015-04-21):
主要测试不同电池所需要的电流。
具体请点击 http://h5.qzone.qq.com/ugc/share?ticket=MM_0000009696016128_1_0000009696016128_PB&srctype=62&isappinstalled=1&from=timeline&subtype=&ciphertext=&sid=AWDVMFvFkv2rIKoXyiLmXRjw&blog_photo=&g=85&res_uin=2783105640&cellid=1429532467&subid=&bp1=&bp2=&bp7=&appid=2&g_f=5758

网友:
测试使用A6 PIUS+充电器。丹锂白牌3s2200mah 电池。花牌2s850mah电池。

电池初始电压为3.8V左右,电砖电压为15.4V左右。

测试仪表为:1602电流电压表

丹锂3s2200mah X1

电砖电压 电流 充电器电压 单片电流

14.96 1.2 14.16 1

14.82 1.62 14 1.5

14.89 2.15 13.98 2

14.9 2.68 14 2.5

15.19 3.4 13.66 3

14.494 3.8 13.49 3.5

14.514 4.35 13.52 4

14.96 5.78 13.16 5

(以上数据,只作为参考,电砖电压有几个存在错误,电流为准确的。充电器电压电流为准确的。压差因为负载,为正常情况)

3S2200X2 初始电压为:3.85v左右

14.32 5.29 13.29 2.5

13.54 9.2 12.32 4

13.06 11 11.76 4.5

2s 850mahx1

14.956 0.82 14.18 1

14.9 1.5 14.1 1.5

14.849 1.47 14 2

14.78 1.8 13.9 2.5

14.7 2.2 13.82 3

2s850mahx2

14.819 1.47 14 1

14.7 2.13 13.83 1.5

14.57 2.84 13.19 2

14.43 3.57 13.48 2.5

14.3 4.3 13.32 3

以上数据只作为参考!

规律,当充电器电压和电砖输出电压相差无几时,电流基本相同。

10A版建议使用电流不要超过13A(长时间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大

需要联系我

网友(2016-09-15):
这个是高压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