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5-04-21):
请教在家校准好罗盘 调试好的飞机 带到异地去旅游  罗盘需要重新校准吗 如果需要 一般离第一次校准的地方多少公里需要重新校准罗盘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觉得是需要吧,走路去的不用,我觉得开车5小时到的地方还是有必要找准一下,还有什么高压电,之类之类的地方,矿井附近啦

网友:
最好是校一下,反正我们是离开上一次飞行地点超过2公里就校。

楼主:
那不是很麻烦 如果不校的话 异地飞行有什么后果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麻烦 如果不校的话 异地飞行有什么后果

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麻烦 如果不校的话 异地飞行有什么后果

等你提控回家时,就不会说麻烦了。

网友(点评):
谢谢泡泡老师 算了 我还是老实点 在请教 可以通过数传和手机校准吗 这样就不用背着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