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好盈电调3个电机正常1个不转(急促报警声)

楼主(2015-04-21):
大家好,新手请教:
用的2122电机,好盈40A电调,qq飞控。刚才装好时,4个电机能转,但油门行程好象不一至,然后对每个电调按说明书进行行程设定。出现的情况是3个正常了,1 个不转出现急促报警声音(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过小?),后来又把4个电调并联到遥控器上3通道上,断开飞控出行一次行程设定也不行。请教高手怎么办???  谢谢

楼主:
不经飞控,直接上遥控都正常,应该可以排除电机或电调故障。4号电机换到其它端口上就正常不报警了,同样把正常的电机接到4号口上就报警。。。。

网友:
难道就是你

楼主:
弄好了 ,3通道微调增加再调行程。

网友(2016-10-26):
如何排除电调的问题,那估计就是飞控端口的问题。。。

网友:
初用这个要油门校准 一下吧

网友(2017-08-15):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3通道微调增加再调行程。

你好,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怎么调整吗?是连接电源后调整还是只调整遥控?能详细告诉一下吗?还有,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电机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