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黑皮的朗宇漆包线断了 有会修的高手吗

楼主(2015-04-21):
给个指导吧一个980kv一个2200kv

网友:
我也最近手贱扯断了个郎宇980kv的里的一根线,没法救了,考虑重新全绕

网友:
以前看到一篇帖子说,直接焊接

网友(2015-05-25):
看什么位置断了,

网友(2016-02-12):
可以焊接上,但是手法要求很高

网友(2016-06-06):
这个要看断线的具体位置,实在不行只能重新绕线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16-08-13):
自己要是水平够的话,直接焊接就好,但是要注意线头是不是已经到了绕组的位置,要是到了绕组的位置的话,建议重新绕制

网友(2016-09-15):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断头,要是没有断到定子绕组上直接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25):
可以焊上 只要没断到里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