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改装

楼主(2015-04-21):
现有笔记本电池一个,内有六节电芯,每两个一组,为了增大电池容量,楼主想将这六节电芯并联,试问这样做可以不,有什么注意事项?怎么充电?是不是这样连接电池的c数变大了?百度上查过,都很笼统的,请路过大神给予指点!

网友A:
不行的18650电池都C数顶多只有5C,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改变的只是电压和容量,c数是固定不变的,不过看到过有人用来飞纸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18650电池都C数顶多只有5C,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改变的只是电压和容量,c数是固定不变的,不过看到过 ...

也就是说,容量增大了,c数没变,那并联时怎么充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容量增大了,c数没变,那并联时怎么充电呢?

和我们的动力电池充电方法一样

网友:
并联后电池电压等于单节电池电压,也就是3.7-4.2v,电池容量等于每节电池容量之和。

但不管你怎么组,总电量不会变。

楼主:
怎么充电呢!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你可能会改变他的电压,想改变容量只有换好的电芯

网友(2016-08-13):
一句话,电量不会增大,电压就是1s的电压,容量增大了,所以放电电流会增大,C数不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