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程序下不进去?

楼主(2015-04-21):
(图片)

网友:
板子选错了

网友A:
我曾经跟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跟你一样

然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USB转TTL烧了,或者com口选错,stk500resp0x00这个错误不插USB转TTL也会显示。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B:
USB转TTL烧了,或者com口选错,stk500resp0x00这个错误不插USB转TTL也会显示。

嗯 确实有这个

网友:
首先选择芯片型号,然后选择端口  ,选择mwc程序文件 ,在你下载的MultiWii_2_2里面的/MultiWii/MultiWii.ino这个就是了。打开后点击软件烧写(右箭头)  再一个就是你的烧写连线要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