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

楼主(2015-04-22):
F550机架航拍,我用的老虎2213的电机可以啦

网友A:
没说明电机的具体参数,比如KV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电机的具体参数,比如KV是多少

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电机的具体参数,比如KV是多少

准备用s550

网友A:
挂只狗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只狗应该没问题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只狗应该没问题

狗3可以就行,其他的相机也不敢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