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560高配飞控常见的问题,菜鸟急需解决

楼主(2015-04-23):
这个飞控在市面上很少,所以新手入手了一个,碰上很多奇葩的问题,现在是飞控写不进去,

网友A:
怎么还有一个图传天线借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有一个图传天线借口啊

那是G P S接口

网友:
这个硬件没问题应该很好处理啊

网友B:
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吗?这个飞控如果是arduino的,如果串口刷不进去,可能需要刷一下底层固件,需要ISP下载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吗?这个飞控如果是arduino的,如果串口刷不进去,可能需要刷一下底层固件,需要ISP ...

串口里面有的,就是数据读不出来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板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读不出来数据,现在好了!你先检查一下连接电脑的线有没有插对!还有就是COM口有没有选择正确!在实际不行就发回厂家做个检测!我的当时是因为板子的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板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读不出来数据,现在好了!你先检查一下连接电脑的线有没有插对!还有就是 ...

你的起飞了没啊

网友:
还不稳定!我没有板子的支架!所以水平不太好校准!现在就用扎带随便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