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APM2.8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5-04-23):
老师:我按照您的教程安装固件后进行清零时,一按连接,屏幕上面就不停的出字幕,老在刷屏,根本不不能按照您说的输入SETVP字母

网友:
3.2.1?

楼主:
对是V3.2.1

网友:
3.2.1请不了,要刷回3.1.5再清

网友A:
3.2以后版本的固件请从这里清零

网友:
总算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以后版本的固件请从这里清零

谢谢泡泡老师请教泡泡老师APM2.8清零的问题 字母 作者:gzjkym 7616 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