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560飞控

楼主(2015-04-23):
Conf读不出任何数据是什么原因,请求高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没供电

供电了,数据线插进去飞控的灯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没供电

还是飞控另外要接入5v电压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飞控另外要接入5v电压供电吗

电脑5v供电电压不够,最好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5v供电电压不够,最好外接电源

人家跟我一样的飞控版,都不用外接电源都可以正常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