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内置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5-04-24):
校准罗盘时没有白点,什么意思

网友A:
飞控没找到外罗盘,排除外罗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找到外罗盘,排除外罗盘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排除法,昨天弄了一晚上还是一样

小窗口里是否有罗盘错误的红字提示?
以前有人安装1.3.10版地面站校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窗口里是否有罗盘错误的红字提示?
以前有人安装1.3.10版地面站校准成功 ...

有,b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窗口里是否有罗盘错误的红字提示?
以前有人安装1.3.10版地面站校准成功 ...

提示bad compass health

网友:
罗盘是否连接上了,是否连接线有断线。

楼主(2016-11-19):
问题发现了,是外罗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