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X强度的H4机架,求结构专家研究偷轻方案,图纸已上传~~

楼主(2015-04-24):
求偷轻方案,望对受力结构有研究的高手出手相助!!图纸见沙发~~
说一下设计思路吧,现在的X机架重量轻、结构稳定,但折叠起来还是体积大;H机架方便折叠,但重量略重,最重要的是结构不如X机架稳定,造成振动偏大等情况。现在的碳方管已经比较常见了,相对于圆管可以省去电机座管夹和机架折叠塑料夹的重量,而且不用电机调平,结构稳定。
这个机架轴距690多一点,使用22mm方管机臂,上下碳板之间使用一根从中间“劈”成两半的方碳管成X交叉支撑,比现有的平行直立两根碳板的做法稳定的多,稳定性应该可以接近X机架的水平。
下面这些是“初稿”,只画了上下碳板的轮廓,希望高手能帮忙看看如何偷轻,能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尽量减重~~还有机臂的偷轻,现在设想将方管上下两个面做成钢结构桥那种三角形稳定结构的方式,因为机臂主要靠侧面受力,上下面偷轻影响应该小一些~~

结构

展开

折叠

下碳板

上碳板

飞控固定板

云台固定板

机臂
强迫症患者画个图不容易~~~望大家留个脚印,提出意见~~
要图纸的加扣扣:1025793367~~

网友:
狼要图纸呵呵!1  经过楼主同意发上来

网友A:
其实碳管那里轻不了多少,主要是架子中间的碳板可以适当做镂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碳管那里轻不了多少,主要是架子中间的碳板可以适当做镂空

22mm方管每米差不多140g了~~整机用了接近140厘米的方管(包括上下中心板之间那个X型支撑),所以不做偷轻不行吧?中心板减重有什么好建议吗 ?

网友B:
便携、稳定与重量的平衡 是最难取舍的了。。。。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携、稳定与重量的平衡 是最难取舍的了。。。。期待。。。。。

这个说的太对了
不考虑折叠,做成一个整体,用小面积的中心板,可以做的重量轻强度好!

用了机臂折叠连接件后,连接件的虚位、强度都成问题(所以我设计这个机架没有用机臂折叠件,而是用最可靠的穿螺丝的方式固定机臂,这方面应该和不可折叠机架相当了)

用了最合理的H折叠方式后,中心板是最大的,重量和强度都要让步(所以设计这个机架时尽量让机臂长一些,减小中心板面积,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比例已经做了5次大的调整,每次都几乎是推翻之前重新设计;而且上下中心板间加了X型,螺丝直接固定的“龙骨”,强度上已经尽力了)

网友C:
如果我是不考虑折叠的  普通的折叠件强度震动等问题久了易断
好的又贵不是土豪用不起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个隐患
还是用几个螺丝 组个快拆的
以上是小白个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是不考虑折叠的  普通的折叠件强度震动等问题久了易断
好的又贵不是土豪用不起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 ...

这个机架基本相当于留了机臂收纳位置的快拆设计吧,彻底拆下来的话电机电源线、信号线还要插拔,也是隐患,还要单独包装收纳机臂~~

网友:
这个结构很h机架差别还是不大

网友:
结构最有启发性的地方就是内部使用x的挡板支撑,但是这样内部空间将大大折扣,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使用铝柱代替,喜欢h机架的模友不仅是因为可以折叠,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内部空间大,设备方便安装,另外楼主打算使用碳方管,可是却没有考虑滑道的设计,折叠需要拆装螺丝,这种方法不可取,另外楼主必须知道,轴距越大,强度越难保证,对于脚架的要求也更加苛刻,自己设计机架需要考虑太多的细节了,不妨多多参考一下市面上的成品,最后祝成功!

网友:
有没有搞H型机架的?

网友(2015-07-16):
感觉好强大

网友(2015-10-08):
折叠的我还是喜欢x型下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