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PIX接上Miniosd后无法解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4-25):
情况1:Miniosd接在TELEM 2口上,只有飞行模式能显示,其他数据全是0。
情况2:Miniosd接在TELEM 1口上,各种数据都有了,但是飞行模式被强制在留待模式, 无法解锁,飞控闪黄灯,也就是遥控故障保护被激活。。
情况3:把数传和OSD用Y线接TELEM 1口上,居然就各种显示正常了,也能解锁了。。。。。。但是又有新情况了。。。数传和osd同时通电,osd信息显示正常,数传却无法和地面站连接。。先给数传上电与地面站连接,然后再给osd上电,就所有都能正常用。。osd的TX线连不连都是这情况。。

osd固件是2.2,PIX固件是3.2.1
PS:Miniosd接在TELEM 1口上,数传接在TELEM 2口上,问题和情况2一样。Miniosd接在TELEM 2口上,数传接在TELEM 1口上,问题和情况1一样。

网友A:
没数传时,OSD接RX TX,有数传时,OSD只接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数传时,OSD接RX TX,有数传时,OSD只接RX

这个我是知道的...单独接OSD的时候就是1和2的现象,用Y线接上数传并断掉OSD的TX线就是3的现象。比较郁闷的现象就是单独接OSD在TELEM 1口的时候飞控会不能解锁,接在TELEM  2上显示数据又都是0请教:PIX接上Miniosd后无法解锁是什么情况???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the08team 8576

网友B:
我用2.2的固件也是这样!后来换成2.4固件,就正常了!难道是2.2中文固件不兼容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2的固件也是这样!后来换成2.4固件,就正常了!难道是2.2中文固件不兼容PIX? ...

刷了2.4的固件之后之前有的问题也还是一样,而且还有新的问题。接在TELEM 2口显示参数还是0,而且飞行模式显示不正确;接在TELEM 1口上只有警告信息显示,其他信息完全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用OSD_Config_2.2刷2.4的问题,实在搜不到2.4的Config tools请教:PIX接上Miniosd后无法解锁是什么情况???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the08team 554 请教:PIX接上Miniosd后无法解锁是什么情况???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the08team 5183 请教:PIX接上Miniosd后无法解锁是什么情况???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the08team 5613 我打算放弃抵抗了...只好又刷回2.2,OSD最后通电凑合用吧,至少这样是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2.4的固件之后之前有的问题也还是一样,而且还有新的问题。接在TELEM 2口显示参数还是0,而且飞行模式 ...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吧,以前PIX刷官网下的PIX专用固件,OSD什么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