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六轴每次接电源都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5-04-25):
每次接电源时 都要重新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是我连线错了吗?
apm飞控  好盈电调 朗宇的电机

网友:
只需要验一次以后就不用了

网友A:
其实我了比较好奇这个问题,你说油门行程校准是电调的事情吧!为什么飞控会不停的提示你?你不考虑一下飞控自身可能存在问题吗?比如说固件

楼主(2015-06-17):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了比较好奇这个问题,你说油门行程校准是电调的事情吧!为什么飞控会不停的提示你?你不考虑一下飞控 ...

谢谢你呀 就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呀 就是固件的问题

客气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