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毒物,很多人一直在找的单晶铜镀银特氟龙导线~~

楼主(2015-04-25):
发个毒物现在的硅胶线是铜镀锡,锡的导电性不到银的十分之一~~硅胶的耐热能力只有特氟龙的一半~~硅胶线外皮厚,特氟龙线只有硅胶线一半多点的重量废话不说,直接上图进口OCC单晶铜镀银线,特氟龙耐高温外皮,线径3.4MM.线芯直径2.75MM(210股组成)

作为对比的12AWG 内芯:680股 线径:2.45mm
10AW 内芯:1050股  线径:3.05mm

进口单晶铜镀银,外径2.15MM线芯直径1.43MM。由259股高纯度单晶铜镀银组成。线材柔软,耐高温特氟龙外皮

作为对比的16awg 252股 1.53mm线径

楼主:
粗的30元一米,已经没货了……细的好像18元吧……

网友:
用啥子焊呢?

楼主:
跟普通铜镀锡线一样的,很好上锡~~我的四旋翼全机用的都这线~~信号线也是特氟龙铜镀银线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不过价格也很贵吧?属于发烧级别的线了,就跟耳机线一样

网友:
什么价钱呢

网友A:
奢侈级别的应该用全银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奢侈级别的应该用全银的

其实像1.43mm 259股那种,铜丝表面积很大,镀银后也快一半是银了……

网友B:
不算很贵木,可以接受

网友C:
这么贵 不值得 又不是精密仪器 要是精密仪器 估计就全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贵 不值得 又不是精密仪器 要是精密仪器 估计就全银了吧

还行吧,680 H4 全机换完(包括信号线,线细,便宜2元一米的),不到1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很贵木,可以接受

是的,能接受,680 H4 全机换完(包括信号线,线细,便宜,2元一米的),不到100块

网友D:
高大上四轴和普通四轴,看来全面任何器件都可能有差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大上四轴和普通四轴,看来全面任何器件都可能有差距呀

呵呵,确实~~用的焊锡也是96.5%锡,3%银,0.5%铜的无铅焊锡~~比常见的63%锡的有铅焊锡导电也要好不少~~

楼主:
万能的TB

网友:
如果只是用作动力线的话就完全没必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680 H4 全机换完(包括信号线,线细,便宜2元一米的),不到100块

线就100。。。就是用12awg硅胶线也就20左右下来了

网友E:
这个线哪里可以买到,能否给一个连接,另外信号线是使用26awg吗?

网友:
淘宝有售吗?

网友F:
奢侈品级别的 大神 小窗给个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哪里可以买到,能否给一个连接,另外信号线是使用26awg吗?

TB搜店铺“镀银线材批发”

楼主:
TB搜店铺“镀银线材批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奢侈品级别的 大神 小窗给个地址吧

TB搜店铺“镀银线材批发”

网友:
航模用不上,一般都是音响耳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