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遥控器 摇杆力度调节(老晋DIY 第六贴)

楼主(2015-04-25):
老晋玩多轴是菜鸟,用的是天地飞7遥控器,玩了一段时间后发觉摇杆力度不够,松松的,推油门经常会连带打方向,打俯仰会连带打倾斜。
就拆开遥控器,调节了一下摇杆力度,分享给和老晋一样的菜鸟,老鸟略过。

第一步:拆开遥控器的四颗螺丝,打开外壳。

第二步,找到2个摇杆,四个力度调整螺丝并调节(顺紧逆松),一次不要调太多,半圈就够了,不够再调。

第三步,合上外壳,拧螺丝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6A是不是一样啊

应该是一样的。拆开就可以看到调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老晋厉害!!

狼哥见笑了,老晋菜鸟一个,玩了几个月多轴感觉很多没有都会遇到一些问题,老晋自己可以解决的,或者可以省钱解决的,就发出来分享一下,和狼哥玩多轴的技术、经验比差远了,实话实说。

网友:
拆过的就应该会知道

网友:
老鸟都不一定会

网友A:
天6A是不是一样啊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拆开就可以看到调整螺丝。

网友C:
我天七的发射天线老掉、有没有办法让它灵活的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天七的发射天线老掉、有没有办法让它灵活的不掉

这个老晋就不清楚了,有个老掉牙的做法就是天线转动的缝隙里面,填点松香,增加点摩擦力。

网友D:
新版天七用的螺丝比旧版的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天七用的螺丝比旧版的好不少。。。。。。

东西总是在改进的,集成度越高成本就越低,估计厂商也是这样想的^_^

网友E:
天线处有个环不知道怎么拆哟,貌似卡住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处有个环不知道怎么拆哟,貌似卡住了,打不开

往后拉一点就出来了,不要用蛮力哦^_^

网友F:
7通道教练开关能改三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7通道教练开关能改三段吗?

老晋还不会

网友:
老晋真是厉害!

楼主: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_^

网友G:
新旧版天7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旧版天7有什么区别?

多一个三段开关。

网友H:
这个拆了以后是不是不保修了?刚才想拆的 结果看到有个小商标一样的东西 贴在两个壳的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拆了以后是不是不保修了?刚才想拆的 结果看到有个小商标一样的东西 贴在两个壳的缝上

是不是保修老晋不知道,只要手感好,这种东西普通用用坏的很少,无所谓。

网友:
我的也是松松得,不过习惯这手感了。

网友(2015-12-25):
方向摇杆在监视器里面有延迟现象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