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有天七一个,能不能上APM或PIX?

楼主(2015-04-26):
请问各位老师,本人有天七一个,能不能上APM或PIX,另问到底是上APM还是直接上PIX,求解答

网友:
看你预算咯,足就是上pix.遥控上只要可以自定义通道进行混控就几乎可以完美控制

网友:
可以上的、、真的、、我觉得上apm吧、、固定翼比较好

网友:
可以,apm和pix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