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450 ,炸鸡感想

楼主(2015-04-26):
第一次玩四轴,前期功课做得不多,稍微逛逛论坛,并在某宝上挑便宜的飞控套   ,只挑选一些必要的配件,开始组装试飞。
基本配置:
XXD 30A电调和2212无刷电机
F450仿机架
QQ飞控,貌似论坛没听说过,便宜货
1045塑料桨

首飞挑在体育馆的水泥地(硬地板跌落容易损坏),远离人群(特别是小孩),发现:
1、将近1半油门才飞离地,切有点飘 —— 估计是整机不平衡导致;
2、飞得容易忽上忽下 —— 油门控制不熟练
3、方向把握不好 —— 看着飞向墙,方向控制竟然让其更快撞墙,炸鸡(大概4-5m高度,砸下脱了两个桨,一个看到明显裂痕,废了)
4、装好桨再飞,发现更难控制,起落几次都和地面有亲密接触 —— 发现有个电机有松动(工具没到位,直接用一字螺丝刀处理的);电调只有一个绑扎带固定的,第一次炸鸡时已经移位,导致整机中心偏移。

网友A:
小心不要飞高,不然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不要飞高,不然你会后悔的

还是要在3-5m间,先把遥控操作熟练,机器调试OK才行。要不然高空炸下来估计整个都废了

网友:
本人和你一样配置,除了控不一样,,QQ飞控不经摔,经过几次轻微坠机后现在飞控也不能自稳 了,一推油机头就往下钻,,唉。。。伤。。。还是别用这种好。。

网友(点评):
泡棉垫着飞控,没摔坏

网友B:
看你又不是缺钱,不应该用xxd的电调的,电机勉强可以用,但电调油门都会有点飘

网友(点评):
泡吧才知道XXD的电调名声不好,先飞飞,过段时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又不是缺钱,不应该用xxd的电调的,电机勉强可以用,但电调油门都会有点飘 ...

据说刷程序可能会解决,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点评):
貌似有个贴就是刷电调固件的,找空研究一下

网友:
新西达的动力完全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