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旋钮开关改六段开关成功实现APM六个模式准确切换

楼主(2015-04-26):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样改的目的是什么啊!能详细讲解下吗?

一般低端控都不支持切换6个模式啊

楼主:
接着与三档开关连接,并焊上一个2.7K电阻第二页还有制作过程

楼主:
你需要准备图中的材料如下:S1是一个单刀三档钮子开关,S2是一个双刀双档钮子开关,R1、R2、R3分别是三个10K多圈精密电位器,R5、R6是1K的普通电阻,R7是2.7K的普通电阻(2-3K或者用电位器都可以),另外还有电线若干。
控制原理:如果将APM需要的六个信号从低到高分别标为A,B,C,D,E,F的话,当S1打到3的位置时,R7的阻值将决定A的输出,S2翻转后正负输入上下相反,从而决定F的输出;
当S1打到2的位置时,R2与R3的比值决定了B的输出,S2翻转后决定E;
当S1打到1的位置时,R1阻值决定C的输出,S2翻转后决定D;
这样子通过S1三档开关置于三个不同位置就可以设置三个不同电阻比值从而输出三个不同的电压信号了,再通过S2的正负反相,就可以控制遥控输出6个不同的信号了。R5、R6的作用是防止S2损坏后误短接VCC与GND。

楼主:
过程没拍照片网上找了几张
先把三个电位器用胶带组合一起

楼主:
然后按下图跟三档开关组合,三个电位器的引脚按图中弯曲连接

楼主:
然后用万用表搭住每个电位器的引脚,按图中指示将三个电位器阻值分别调为8.2K,8K,3.15K

网友A:
学习中,与我控一样,但还不懂!

网友B:
好帖,天六也有旋钮开关?

网友C:
楼主 我也打算改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楼主有QQ吗? 顺便问一句这花了楼主多少钱?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
老晋来学习^_^

欢迎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与我控一样,但还不懂!

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天六也有旋钮开关?

有啊  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也打算改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楼主有QQ吗? 顺便问一句这花了楼主多少钱?非常感谢

qq948892685写备注

楼主:
继续更
接着开始处理双刀二档开关,首先焊上两根交叉线

楼主:
在中间两脚分别焊两个1K电阻

楼主:
两个电阻分别焊上红黑正负线

楼主:
然后连接三档开关与二档开关

楼主:
最后的成品图就是这样

楼主:
大部分入门遥控都有预留孔位,如果没有,可以自行打个孔,然后再拆除一个原来的开关,把这两个开关装上去,如果本来已经有三档开关了,可以直接利用。一般的遥控三段开关或者旋钮都是三根线的,你只要把那三根线连接主板的插头拔下,然后接上这套开关的三根线就行。注意:这套开关中的白色线是信号线,红是正极,黑是负极,与遥控主板接时要一一对应,信号线一定不能接错,否则不能工作,像图中这个天九的控,中间的红色是信号线而不是常规理解的正极线。如果你的遥控改装后的通道无法自定义辅助通道5上,那么请在接收机中把该通道的输出接到APM的第五通道上(固定翼是八通道);本方案已在多个遥控上实验通过,一般遥控照搬此方法都可以使用,如果输出值不符,稍微调一下那三个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调节顺序:先调R2,R3确定B输出,再分别调R1,R7确定C,A输出;如果你仍旧需要原来的三段开关或者旋钮,你也只需要再增加一个单刀二档开关对信号线进行切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加精华!!

谢谢  第一次发帖

网友:
好技术啊!谢谢分享

网友F:
我有个富斯t6控,也准备两段改三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富斯t6控,也准备两段改三段

按着我这个做就可以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样改的目的是什么啊!能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G:
搞这么复杂?为何不用6段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这么复杂?为何不用6段开关呢.

那样得换控啊 这样一改还能继续使用啊

网友G:
把电位器换6段开关,接7个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位器换6段开关,接7个电阻就好了.

应该可以 没见过6段开关啊

网友H:
看了你的贴子不错你的是一个开关控制3个模式2个就可以控制6个模式是吗我也想学西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你的贴子不错你的是一个开关控制3个模式2个就可以控制6个模式是吗我也想学西楼主啊

就照我这个教程买配件做就可以很简单  好多都成功了

网友I:
这个改乐迪不行,乐迪只有两根线,天六有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改乐迪不行,乐迪只有两根线,天六有3根线

有旋钮开关吗  旋钮开关几根线

网友J(2015-06-09):
天六二代有办法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六二代有办法改吗?

应该原理都一样

网友:
看标题就被我猜中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0-29):
不错我还有台老天6

网友(2015-11-29):
这个只能看看了,自己动手还是不太会

网友(2016-01-11):
能不能把富斯i6也换成这样的呀??????

网友:
请问如果有那种六档开关,像万用表转圈的那种,转一下是一个档可以改吗

网友:
按这种原理就是原来的旋钮不可以吗,飞控里怎么设置的,旋钮不是也是改变阻值的吗,不仅六个,是无极变速  可设置各个阻值对应的模式在哪设置的,楼主

网友:
厉害哦,电子大人

网友(2017-05-12):
好帖,源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