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路板改有刷电调接线图

楼主(2015-04-27):
测试用的CN12有刷电机直驱5045桨,场效管是P150N03,这个管子应该可以支持到370电机。舵机电路板用的废旧MD922数字舵机,模拟舵机的可能不行,主要是用模拟舵机的电路板改的话,场效管是工作在放大模式,发热会很严重,应该是pwm信号接入场效管。

网友A:
不能带动大电机的,350经过长时测试么?需不需要加散热板?而且是不是需要加一些大电容?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带动大电机的,350经过长时测试么?需不需要加散热板?而且是不是需要加一些大电容? ...

370没长时测过,空载最大转速管子没烧毁而已,CN12可以在不加散热情况下,正常运行,我用的5045桨,其他没试。

网友:
模拟舵机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6-06-06):
电机接线端最好是并接阻容吸收电路,可以有效的保护场效管,防止反峰电压击穿场效应管,防止电火化干扰飞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