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个建议那种飞控质量好

楼主(2015-04-27):
    买 了很多种飞控但是觉得质量都很差,APM也不行一米掉下来就坏了自稳就稳不住了,请大家给个建议那种质量好
这些飞控比想像种要差很多

网友:
稳不住?apm的自己调参的!

网友:
老晋玩山寨精灵和450,2片APM,基本都是默认参数飞,很稳的。朋友是不是油门收的快了,掉下来了。另外试机的话,最好室外,室内扰流太大,很难飞。

楼主:
当时飞的很稳,飞十几米突然摇晃了一下我就开返航开关,回来后降到一米就控制不住了晃的很厉害掉下来了,拿回家就不行了,自稳状态下,地平线就乱跑怎么弄也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飞的很稳,飞十几米突然摇晃了一下我就开返航开关,回来后降到一米就控制不住了晃的很厉害掉下来了,拿 ...

先检查一下APM的PCB上面气压计有没有覆盖黑色海绵,然后重新校准一下罗盘和加速度计,再试试看。收油门一定要慢,飞的时候有点摇晃没关系,应该是风大的原因,机器会自己修正的。

楼主:
已经校准很多次了,水平面现在是不回乱跑了但是,刷固件会卡死在那里了,好象已经坏了,连接数传也连不上了

楼主:
还有那个蓝色的灯也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APM的PCB上面气压计有没有覆盖黑色海绵,然后重新校准一下罗盘和加速度计,再试试看。收油门一 ...

是不是我用5V3A降压模块共用一块电池有关系呢,5V降压模块直接接在12V给飞机供电的电原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用5V3A降压模块共用一块电池有关系呢,5V降压模块直接接在12V给飞机供电的电原上的 ...

会不会是飞机电压降低了,5V供电不够导致飞控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用5V3A降压模块共用一块电池有关系呢,5V降压模块直接接在12V给飞机供电的电原上的 ...

不会,我也用BEC,一点问题没有,12V的锂电池,持续供电电流都在几十安培。
如果感觉固件有问题,重新USB连接地面站,刷个固定翼的固件,然后再重新刷多轴的固件,再试试看。

网友:
mini cc3d 你值得拥有

网友:
看你动手能力了,喜欢折腾就开源吧,简单的QQ飞控,CC3D等,有点小资金还是可以考虑DJI和零度等等这么大品牌

网友:
用的APM2.6,经常降落时翻过来把GPS底座杆折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