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拍四轴续航25分左右配置帖!

楼主(2015-04-28):
请教有经验的老模友给个四轴长航时带云台配置,飞控我有了,现在是f450无法挂云台想搞个能挂云台的机架,请说明用什么机架,动力套装,电池,哪种云台好,摄像机哪种合适,(狗除外,太贵)!谢谢了

网友A:
常用的四轴配置(轴距-电机-电调-重量-飞行时间)
http://www.moz8.com/thread-6235-1-1.html?x=9

参考一下!根据你说的情况,经济能力是个问题,某种意义上飞行时间靠钱来堆积的,需要好的电机、好的电调、好的电池,好的螺旋桨,所以我建议你够用就行,练习好技术,时间是你以后要考虑的事情。如果普通的航拍留空时间12分钟左右足够了!!刚开始玩,切记好高骛远、这不是飞行的关键!!  说的不对的地方海涵哈哈!!

楼主:
无人指导新手啊

网友B:
s500就可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四轴配置(轴距-电机-电调-重量-飞行时间)
http://www.moz8.com/thread-6235-1-1.html?x=9

说的太好了,顶

网友C:
大疆E800电机,原装浆,620s电调,naza v2飞控,H3-3D云台,iosd mark ,5.8g图传,diy560碳纤机架
飞越收放脚架,6s5200电池,飞行时间25分钟。

网友:
s500怎么配置呢  4s 5000  2216 800kv  1047浆可以?

网友:
我准备用4006盘式电机kv980十寸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四轴配置(轴距-电机-电调-重量-飞行时间)
http://www.moz8.com/thread-6235-1-1.html?x=9

指导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四轴配置(轴距-电机-电调-重量-飞行时间)
http://www.moz8.com/thread-6235-1-1.html?x=9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500就可以挂了

谢谢,准备考虑搞个什么样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山狗

山狗品种太多好坏不一,我刚定了个小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E800电机,原装浆,620s电调,naza v2飞控,H3-3D云台,iosd mark ,5.8g图传,diy560碳纤机架
飞越收 ...

谢谢!刚看了下光云台都得1500左右,我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四轴配置(轴距-电机-电调-重量-飞行时间)
http://www.moz8.com/thread-6235-1-1.html?x=9

推介的我去看了下,没合适的,我换个方法问。4个电机拉力要是在4kg的挂起飞重量在2kg左右能留空多久?

网友(2015-12-01):
我的f450 E310套装 5200MAH电池,无挂载留空只有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