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失控不跳到返航

楼主(2015-04-28):
按照视频一步步设置好,3通道pwm低于975时apm,飞行模式不变,求大神解答

网友(点评):
APM自带的失控保护不太好使,直接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吧。

网友:
顶一个 新手好东西

网友A:
老晋先前试也是这样子,关控直接land,后来发现时GPS太精准,解锁后机器不动地方,关控就land。
解锁后,移动一段距离,几米就够,然后关控就是RTL。
朋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晋先前试也是这样子,关控直接land,后来发现时GPS太精准,解锁后机器不动地方,关控就land。
解锁后,移 ...

我是在家测试的,gps没信号,也没解锁,而且我关控的时候显示的是关控前所在的模式,就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家测试的,gps没信号,也没解锁,而且我关控的时候显示的是关控前所在的模式,就跟什么也没发生过 ...

失控返航是需要GPS的,比如定点最好8颗星,RTL最好12颗星,没有卫星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APM有个设置,丢星后保持原来状态、降落、定高,应该和这个也有关系,朋友再去了解一下。

网友:
应该是设置在第5通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控返航是需要GPS的,比如定点最好8颗星,RTL最好12颗星,没有卫星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APM有个设置,丢 ...

请加入互助团队!

网友:
没星gps怎么定位,不定位飞机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返航?多学学泡泡教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2015-07-11):
引用 网友A:
老晋先前试也是这样子,关控直接land,后来发现时GPS太精准,解锁后机器不动地方,关控就land。
解锁后,移 ...

确实是这样,我也为此纳闷过

网友(2016-03-27):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我也为此纳闷过

我也表示一样问题

网友:
我也是现在连电脑试,就是降落,看来要在外面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