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蚁运动摄象机可以用来FPV吗?

楼主(2015-04-28):
如题,小蚁运动摄象机可以用来FPV吗?

楼主:
问了小米客服,220交流供电,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能给改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小米客服,220交流供电,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能给改了的

这个太大了,220改成直流电,重量不合适!建议买一个山狗或者其他的摄像头也没几个钱!

建议放弃这个方案。。

网友A:
可以  不过据说需要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不过据说需要刷固件

当我没说   我以为是那个方块的。不过这个真心不行,你想一想你一块电池才多少伏?你就知道可不可行了!

网友:
理论上供电不是什么问题,机器内部用12v的可能是80%, 用5v的可能是20%  。这个懂电路的朋友拆开研究下!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山狗呢

楼主:
只是感觉样子比较好看,自己不懂电路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网友B:
我了个去  小蚁运动摄像机是方形的那个好吧   这个是智能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了个去  小蚁运动摄像机是方形的那个好吧   这个是智能摄像头

对,我就是问这个智能摄像头

网友(2015-05-28):
应该可以吧,如果你要玩的好的话,大疆的精灵搭配利利普的航拍,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
要220v加个逆变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