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修复电池

楼主(2015-04-29):
看到“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之前不以为然,现在释然了。不过若想不花钱,DIY吧
450配某宝2200mhA 3S 的电池,前晚没有检查电池电压时(之前飞完测量过有11.3V左右)就在房间里启动飞行(不离地   ),就2分钟左右,发现有滴滴声,停下测量电池电压,仅有7.5V,傻眼了(XXD便宜电调,没看到有说明调低压报警的),再细测,发现第三块电池电压无电,用平衡充无法激活,直接用稳压电源(3.7V左右限流1A)直接连接,也无法激活,测量发现已经短路。
居然坏了,就拆开了看看,发现没有保护板,

于是想起自己有不少电池,便找了一个相当大小的,

去掉保护板(保护板最大电流小于3A)

并和原来剩余两片电池串联,用胶布包扎一下:

此外找到3PCS 2800mAh的电池,去掉保护板并串联接了出来,做成另外2800mAh 3S的电池:

昨晚用平衡充充满电,今天上午飞得还不错,不过不敢飞高,切2800mAh的电池太大,只能绑在底部

网友A:
善意提示:换上去的C数太小,看极耳就知道了,容量不一致,一次两次没关系,多几次电池会报废。

普通锂电池的内阻,放电电流都不一样的,一般带保护板的最大电流不会超过2A,楼主用来飞多轴肯定超过电池的安全放电电流,混用会出问题。

楼主另外三片也是,C数太小,普通玩具飞飞问题不大,2212之类的电机,多用几次内阻增大,电池报废,弄不好空中冒烟。

网友:
楼上说的非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意提示:换上去的C数太小,看极耳就知道了,容量不一致,一次两次没关系,多几次电池会报废。

普通锂电 ...

换上去的是普通平板电池,C数估计是较小。温柔、低空飞行,避免冒烟
C数的大小是和内部电极大小有关吧? 电池方面的知识要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上去的是普通平板电池,C数估计是较小。温柔、低空飞行,避免冒烟
C数的大小是和内部电极大小 ...

老晋测试过,单个2212带9寸桨,油门中间大概是2.8A,4个就是11.2A,就算10A。平板的电池放电电流最大不会大于5A吧,这样子用对电调,对电机都不好。

电池的放电能力和电极,电芯材料都有关系,航模电池和普通电池肯定不一样的。建议朋友还是不要用这种方法,不安全,宁愿改2S飞,时间短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晋测试过,单个2212带9寸桨,油门中间大概是2.8A,4个就是11.2A,就算10A。平板的电池放电电流最大不会 ...

悲催,找朋友给我做几个大C的电池飞飞

网友:
动力锂电有用保护板的吗?

网友:
真为楼主感到担心,这样也敢弄。天上飞顶多就炸鸡,要是充电爆炸着火就。。。。。。

网友:
LZ别用了 一般的数码用锂电池放电很小的
航模电池之所以没保护板就是因为放电大。。。用保护板估计直接就断电了

网友B:
二楼正解。而且航模电池不能装保护板。一个是电流问题,一个是万一空中保护板启用,飞机就直接掉下来了,轻则提尸体回家,重则提控回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而且航模电池不能装保护板。一个是电流问题,一个是万一空中保护板启用,飞机就直接掉下来了,轻 ...

不过平板用的电池,C数确实不太够,用来给控供电应该还差不多

网友:
航模加保护板  保护了  怎么办呢  炸鸡成本高啊  还是不要这么做  很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