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一下泡泡老师

楼主(2015-04-29):
感谢狼哥赠送的APM主板。我用来飞固定翼。我的D10控,原来的10通接收机飞丢了,现在用的6通。除了副翼油门升降转向通道之外剩下两个,用来做什么合适。
看视频设置六个档位,没看懂都用来做什么。

网友A:
把5通道设置为6档开关,接收机5通道信号线,接到APM的CH8上,用以切换飞行模式。
APM玩固定翼时,飞行模式是从CH8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通道设置为6档开关,接收机5通道信号线,接到APM的CH8上,用以切换飞行模式。
APM玩固定翼时,飞行模式 ...

我今天安装MP,怎么找不到接口。电脑是win8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安装MP,怎么找不到接口。电脑是win8系统

电脑--属性--设备管理,看驱动装上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属性--设备管理,看驱动装上了没

没有。win8的系统,好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属性--设备管理,看驱动装上了没

说识别不出usb

网友:
换电脑换USB线,先排除飞控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通道设置为6档开关,接收机5通道信号线,接到APM的CH8上,用以切换飞行模式。
APM玩固定翼时,飞行模式 ...

通道5接到飞控8通道上~五通道是不是起落架。
六通道接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