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pixhawk

楼主(2015-04-29):
pix仅USB接电脑想安装固件,结果有图上的提示,各个机型下面都显示None。尝试刷了固件进去,刷成功了,但是下一次进入这个界面还是如此。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好像别的模友也没遇见过。望解答

网友:
用PIX专用固件刷写软件试试

网友:
朋友解答及时确定最佳答案,或者自己已经解决里把解决方法分享上来谢谢

楼主(2015-06-19):
已解决,重装了mp,推荐用的playuav社区的版本,驱动都有,汉化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