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高手请进,怎么办

楼主(2015-04-30):
飞翼高手请进,平飞老是低头,电机做了上拉,重心也找过了,哪里出的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飞翼低头一般是推力线没做好

半油门平飞 大油门抬头 大部分机是这样的

电机做好下推角 3~5° 如果电机固定死可以调节升降上调

网友(点评):
和重心有关系吗

网友:
电机座问题

网友(2016-12-17):
副翼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