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LEE为论坛设计的车贴!!先上图!(征询大家意见)

楼主(2015-05-01):
首先祝福模友之吧的朋友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设计说明:

1、以多旋翼中的四轴为原型,然后将论坛的名称巧妙切入,由于四轴比较类似船舵,有“领航”之意;
2、在切入处加入飘带,形成汽车鲜明形象,将标志的用处表达的更明确;
3、车友会的“会”用“汇”,意在表达天下模友汇聚一堂之意;

注:希望大家踊跃提供修改意见和方案,谢谢!!

网友:
搞设计的 有想法的人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有点局限性了,框在多旋翼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感谢LEE为论坛设计的车贴!!先上图!(征询大家意见) 多旋翼,四轴,模友之吧 作者:n3wjsi84 2040 同意楼上说的!其实只能选代表了,这个要看大家投票,毕竟喜欢什么的都有,固定翼,直升机....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如果是专用在车上的话,建议多凸显车的形象,这个四旋翼的形象过于吸引眼球,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旁边那个飘带的车形象,喧宾夺主了。

楼主:
卢晓晖务虚人 2015/5/2 6:14:01
设计寓意没有问题,可以再飘逸一点
左边有点一刀切的感觉,有点拘谨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车贴越简单越好,尽量别出现汉字,根本看不清,看清了就追尾了,应该突出论坛的网址+标准性图标,比如可以是抽像的模型和遥控器,下面一行论坛网址,一定要反光贴哦感谢LEE为论坛设计的车贴!!先上图!(征询大家意见) 多旋翼,四轴,模友之吧 作者:神经病 847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为什么要有车的形状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是车标吗?